V星gt62vr 6rd风扇不转

楼主(2018-10-16):
今天收到一台V星gt62vr 6rd风扇不转,显卡同CPU的两个风扇都不转,测量供电是正常的12伏,是4线的风扇于是把第二条的蓝色拔了也不转把黄色应该是检速的拔了也不转于是到宝买了两个回来插上有一个还是不转有一个转得很慢估计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主板还是风扇问题:可以直接用电流表单独给风扇加电压,要是风扇转动没问题,那风扇就是好的。风扇接主板上直接供电和地线,要是转的慢,那肯定是供电不够,检测供电产生即可。

网友:
直接测12V  3,3V   看有没有

网友:
主板问题修主板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风扇转直接改电压就行了还修什么费时间

网友:
开机及显示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