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局部电路分析求真理

楼主(2018-10-16):
先说我本人对这个电路的肤浅认知:3D3V _AUX _S 5. 是3V   5V   芯片产生的线性电压3.3V,   分别通过电阻R 1909100K     R 191610K    加到了复合N 沟道场管的控制极G 极,上管G 极3.3V 大于S极4脚接地 所以
3脚4脚导通接地成0V,3脚 PM _RSMRST #  和南桥PM _RSMRST #相连,不也拉低了吗,南桥RSMRST #脚,这个信号不是不可以一直低电平吗,求解,另复合管  2脚高电平3.3V, 1脚为S 极0v,这个管子好像也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谁能解答一下心中的疑问,不胜感激谢谢!

拍的很清楚,上传了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图纸10252-2

网友:
一会发个图纸共享出去

网友:
机器什么 问题这种B460我们都是秒杀

网友:
图上有简单 说明

上传图片可以用截图 不用拍照  太不清楚了

网友A:
2脚为高,1.5.6脚就为低啦,3。4脚就不通了

网友:
补充的高清图纸,请大家好好分析下 给一个正确见解,求正解!

网友:
经过大家的见解现总结如图上所说,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3 5v的pg出来后,转化成rsmrst,告诉桥和ec,待机供电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为高,1.5.6脚就为低啦,3。4脚就不通了

受教了

网友:
实际上应该是3v   5V   为高电平后,1脚才为高

网友:
搞错了,2脚才为高,两个管的导通有一定的时间差

网友:
#低电平有效 无电压所以那管子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