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故障修复案例

楼主(2018-10-16):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故障修复案例

  机器型号:康佳LED32F3200CE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白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声音正常,液晶电视白屏。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1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1

  该机市场拥有量较大,相信维修人员对于此机并不陌生,这款机的灯条及数据爱出故障。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2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2

  拆机检测,直奔屏边板,测量上屏电压12V正常,保险丝完好,由于是第一次遇到该机的这种故障,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修理。先测量逻辑板(本机是边板)的几大电压吧,VGL,-6.1V;VGH,31.4V;VAA,15V;VDD33,3.3V;VGHF,33V;HVAA,0V.通过测量结果可以看出HVAA电压不正常,其他几路电压基本正常。观察该电路,采用的DC-DC芯片型号是5562A,没遇到过,没有资料,不知道引脚功能,用手机在网上查了10多分钟也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维修无法进行了,征得用户的同意,将电视拉回修理。

  回到家打开电脑查找资料,找了好久只找到一个英文的引脚排列图,测量HVAA对地电阻阻值很大,并不短路,对几个大容量的贴片电容进行在路测量,都正常,怀疑5562A损坏。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3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3

  网购回5562A,换上后试机,居然变成灰屏了!仔细检查,发现焊接不良,有几只引脚好像没焊上,用热风吹下芯片准备重新焊接,这时电话响了,来了一个全自动洗衣机的活,接电话的时候不小心把芯片从工作台上碰掉了,在地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真是见鬼,于是决定先去干活,回来再找。

  回来后继续寻找芯片,把工作台附近的角落都查个遍也没找到!真是出奇了,怎么掉在地上就没了?坐在那里正郁闷呢,无意间手碰到了自己的小腿上,嗯?什么东西?居然是5562A芯片!黏在我的牛仔裤上在小腿肚附近!天啊!我去干了一个活,开车去,来回10多公里的路程,上楼下楼,它居然没有掉落!奇迹啊!失而复得,心情大好!

  重新焊接芯片,这种QFN封装形式的芯片,焊接的时候要用烙铁将所有的引脚都烫上一层薄薄的锡,电路板的焊盘一定要清洗干净,再刷上一次薄薄的BGA焊油,芯片上也刷一层,这次焊接很好,开机试验,白屏!说明此故障不是由于5562A引起的,是其它原因导致。没有思路了,不知道该如何修理了。最后决定用土办法对芯片外围元件进行地毯式排查,一个都不放过,最后当测量到C109电容时,表响了,显示的阻值为0欧!心中暗喜,原来是它短路,用热风吹下电容,测量电容发现正常!再测量电容的2个焊盘短路,观察C109的焊盘,一端接地,另一端接芯片的48脚,该引脚的功能是VREF-0,根据经验应该是一个基准电压。难道是刚换上的芯片48脚对地短路?再次吹下芯片,测量芯片并不短路,测量48脚的焊盘对地短路,48脚外围也没有几个元件啊,除了C109电容外,只有2个电阻,测量都正常!真是怪了?怎么就对地短路呢?难道是线路板短路?用强光手电筒照,检查线路板,发现R133电阻连接一个过孔,将边板的3颗螺钉拧下,检查边板的背面,顺着线路捋,捋了大概30厘米,发现这条线路来到了IC8附近,与其附近的VREF测试点相连,并与附近的C179相连,心中这个高兴啊,不是C179短路就是IC8短路,拆下C179测量,阻值为0欧,测量C179的焊盘对地电阻正常,从废旧的主板上拆一个相同的贴片电容换上,并再次焊回5562A,开机试验,久违的蓝屏终于出现了,电视终于修复,此时测得HVAA电压为6.7V。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4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4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5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5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6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6

  事后又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5562A与CM501引脚功能完全一样,希望有遇到此类故障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7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7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8

康佳LED32F3200CE液晶电视白屏艰难修复过程8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楼主好技术!数据手册奉上

网友A:
写的很具体生动。
出现白屏时最好先检测屏上各主要电压,如不正常,别急着换芯片,贴片电容检测一遍有无短路更好。

网友:
到现在为止,屏电路就修好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具体生动。
出现白屏时最好先检测屏上各主要电压,如不正常,别急着换芯片,贴片电容检测一遍有无短 ...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3楼的建议也很好,先排除外围电路的问题,再去换芯片,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事半功倍。

网友(2018-11-15):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终于修好了,佩服。

网友:
哈哈,正好手上有一台创维32寸电视机,开机灰屏,也是这个IC,IC已经订并到货,机器还没动手,明天上午也仔细测一下各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