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000dm006

楼主(2018-10-16):
st2000dm006 03面 中间有一个细细的圈在固件区附近  处理之后 换新头 解锁之后备份重要系统文件  重建编译器 后 可识别型号无法镜像  进t 查看a表  磁头瞬间挂了  再换头 不能就绪了  哎这种只能放生了么?

网友A:
开盘环境不行吧,,,清洁度不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盘环境不行吧,,,清洁度不够吗。。。。。。。。。。

希捷厚盘敲盘 拆开看到就是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