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6UV 3.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0-16):
6代机子 口述为主因为很多没拍照片,给大伙提供一个维修的案例。。

华硕X556UV   是进水的机子。进水位置在EC 的旁边,小进水简单清理后。接上电源就自动触发了,看电流是亮机子了,测进水位置的MOS管,没有输出简单的修一下,旁边的电阻腐蚀了导致G极没电压,管子没导通。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就把机子装起来 按下开关不触发。。。

再次把板子拆出来 接上电源又自动上电亮机子了。。。。
这次就认真的试一下,结果发现,自动上电后按开关关机后不能再次开机。。。。

奇怪的问题,能够正常的关机但是不能再次触发,就测了一下EC 的条件,AC_IN_OC# 低电平。LID_SW# 高电平。 EC_RST 高电平 均正常。

看EC脚位没有腐蚀的痕迹就进水了一点点在旁边而已。

BIOS 没有怀疑,因为能开机亮了,BIOS 应该是没问题。

反反复复的看了周围 都没发现问题。就继续测信号,测开关到EC正常跳变,测RSMRST 正常高电平,测PWRBTN EC到桥的信号没有跳变。

问题出现在这里。 在亮机子的时候,按下开关关机,这个信号是有跳变的。 关机后在开就不跳变了。。。

EC有问题,CPU有问题。但是CPU是在另一面,没有进水的痕迹。。。

订个EC换上后故障一样。。。。

在继续测条件,从桥的条件开始测,6代时序跟以前的没什么区别。。。。

测RTC电路供电3.3V 正常(这里就走了弯路了)当时测到这个3VA_RTC电压是3.3V 就没再继续测了。 就跳过去。。。结果板子放了一天

隔天来后继续测信号,在RTC电路追查了一下,测到电压不正常。
电压在过了电阻后变成这有2.4V   ( 记得在新的板子上面RTC电压2.2V 都可以保存的。还是我记错了)
里面断电看主板,发现有一丢丢的水来到了电容。。。。。立刻把两颗电容都给换了。。。。电压恢复到3.3V
接上电源自动触发后关机,再次按下开关后立马能触发。。。。

这两个电容。。。。看了附近只有一个螺丝孔,估计水是从螺丝孔进来的。。。因为进水在是另一边的EC旁边 隔了很远。

口述结束。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维修案例。。。在论坛搜这机子没什么案例~~

 会员1423477100鑫豆2024-4-2 21:33

网友A:
像这种情况
EC待机都正常
我就直接上波测32.768,无频率直接往前面查。

网友:
长知识了。之前有一台机子也是开机没问题但无法再启动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不错,你还有 华硕(合硕联合)内部的 图纸账号 登陆                ,不过下次注意你的 IP地址。。。你图纸都显示出来,账号被封了就可惜了

网友:
嗯,不错,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这样的案例有个线索了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弄

网友:
复位问题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rtc电路问题,修好就是牛,

网友:
成败在于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情况
EC待机都正常
我就直接上波测32.768,无频率直接往前面查。

这个VCCRTC有电,32.768K应该是正常的了。

网友:
也遇到过一例进水的,也是类似电阻的问题。EC条件都正常就是没发出高低高给桥,换了EC也不行,竟然是桥的条件没满足

网友:
有图,有点位,维修就是方便,,,,,,,,,,,,,

网友B:
这机器看得出楼主修起来没少费力呀,进水的机器有些好修,有些不好修,全凭运气了

网友:
有图纸的大哥   就是厉害    机器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看得出楼主修起来没少费力呀,进水的机器有些好修,有些不好修,全凭运气了

这是真的,有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小地方导致后面的时间都是浪费的

网友C:
我修这个,进系统十几分钟死机,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这个,进系统十几分钟死机,现在还没搞定

那你这个就难修了。。。。考虑一下BIOS ,还有二级电压。

网友:
相对来说华硕还是比较难修的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这样的帖子多一点我们也可以多学学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小弟是收藏一下

网友:
看似小问题,还要费时间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就难修了。。。。考虑一下BIOS ,还有二级电压。
不进系统不死机,系统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细节非常关键,学习了!!!!!!!!!!!1

网友:
thest best have is ni nobody is best but on five

网友:
思路清晰 , 这样的帖子多一点我们也可以多学学.

网友:
牛逼就是牛逼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