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产雪佛兰景程无法挂档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16):
2005年产雪佛兰景程无法挂档故障维修案例

  修理店反映雪佛兰景程,自动变速器无法挂出P档。按下挂档杆下面的应急开关,可以挂档。

  来到现场打开点火开关,仪表上无档位指示。踩下制动踏板,但无法挂出P档,按下档位应急开关,可以由P档挂入D或R档,但入档时变速器有很大的冲击。踩下制动踏板,制动灯能点亮,说明制动灯开关是正常的。

  用金德KT300读取变速器系统的故障码,但诊断仪无法与变速器系统通讯:

  读取发动机系统的故障码:

  诊断仪和发动机电脑都不能与变速器电脑通讯。应该对变速器电脑的电源线路和通讯线路进行检查,测量结果如下:

  电脑的IG电源不正常,应首先检查相应的保险丝是否熔断。检查发现仪表板保险盒内的这个保险已经熔断了:

  更换此保险丝后,变速器恢复正常。正常时,仪表上的档位指示:

  变速器电脑的插接器A为蓝色,插接器B为绿色,插接器C为灰色。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管豪富)提供

网友:
修车的师傅都是高大上的,比电脑强几百倍,我也想往这方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