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P5225打印有黑边

楼主(2018-10-16):
有黑边换了个黑色硒鼓也是这样子,有维修经验的帮忙看一下,大概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转印带?

网友:
问题1,转印皮带的带来的,清洁转印皮带,2看加热上是否有沾的,

网友:
清洁转印膜,看看多数是粉盒漏粉,这个应该是加粉后密封不严,不行就换个粉仓试下

网友:
不会修打印机,会的来回答下,最会电源板的

网友:
转印带刮片老化了!修过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