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鼠标和键盘失灵,过一会就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2018-10-16):
如题。已经折磨我3天了,鼠标和键盘在别的电脑上都试了,可以正常使用,也用别人的鼠标键盘在我电脑上试了,也是用一会就失灵,然后就换了主板,换了主板也没有解决问题,又换了600W的电源,然后重装系统,结果还是这样。求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稍等一会我去把硬件配置导出发上来。

网友:
这是硬件信息

网友A:
换了板都不行 考虑配件啊 U 内存 硬盘 有没有小板 都有可能 一个一个试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板都不行 考虑配件啊 U 内存 硬盘 有没有小板 都有可能 一个一个试呗

如果是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的话电脑是不是会死机呀?
鼠标和键盘失灵的时候电脑还是正常运作的。只是鼠标键盘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的话电脑是不是会死机呀?
鼠标和键盘失灵的时候电脑还是正常运作的。只是鼠标 ...

谁告诉你CPU内存坏一定会死机 你要是知道是什么问题你还来问什么 不知道哪里问题就一个一个去试

网友:
你把前置都拔了。

网友:
这世界上,估计有些问题,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把键鼠换掉吧。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查不出原因。
估计键鼠和主板,也有一定的兼容性问题,只是概率极小,不代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