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器

楼主(2018-10-16):
修电脑,刷主板bios一般通用的烧录工具求介绍下型号,淘宝上二三十的usb样式的可以吗?应该买啥样的,谢谢,rom芯片应该买啥样的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修一两个机器,闹着玩的,就随便买个20块钱左右的就可以了,毕竟能写,如果是真正的维修店,那就要买个比较好用的了,比如809H,因为现在的笔记本很多EC是要写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修一两个机器,闹着玩的,就随便买个20块钱左右的就可以了,毕竟能写,如果是真正的维修店,那就要买 ...

很中肯!注意兼容低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