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3 14有时候能点亮,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8-10-16):
联想YOGA 3 14有时候能点亮,有时点不亮,点不亮的时候发现3.3v只有2.7v

网友:
看3.3的负载是不是太重

网友:
把那个2.7V的东西换了 不就行了。。。。

网友:
那就从这3.3V供电开始查呀,,,,,,,

网友:
查一下3v的工作条件,正常就把芯片先换了,排除一下

网友(2019-01-28):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9-03-04):
我也遇见了 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