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开机无显示电流0.6A不动绝杀

楼主(2018-10-16):
版号S400CA  REV3.1  ,开机电流0.6A不动,刷BIOS无果!怀疑板载内存挂球了,因为前天才改一个华硕的,看论坛说屏蔽板载内存不行,我也尝试了一下,确实不行,拆颗粒拆到背面第一个发现有进水痕迹,问题就在这里!把拆的其他内存颗粒原位装回去(特殊技巧不想值球,8个太累了)进水这个值球装上还是0.6A不动!怀疑颗粒坏了,原型号买是不可能的,就把前天拆的海力士的装了一个,居然可以了,完美亮机!看来不同牌子的颗粒容量一样可以代换!

网友A:
都是 512X8 1600L 的,当然可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 512X8 1600L 的,当然可以代换

怎么看是 512X8 1600L?

H55
内存维修:只要容量和位宽 一样,频率差不多就可以代换,不管外观的形状,有的颗粒大一点有的小,都没撒子影响。。。512MX8或者512X16,1GX8 。。。。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是 512X8 1600L?

芯片上面的  D9QBJ ,镁光(美凯龙)  就是 512X8 1600L 型号,可能你没修过内存条,我这边专修笔记本主板和内存条 ,对这些所以要熟悉点。
可以用工厂软件测试颗粒的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面的  D9QBJ ,镁光(美凯龙)  就是 512X8 1600L 型号,可能你没修过内存条,我这边专修笔记本主板 ...

老司机啊,颗粒只要容量脚位和电压频率一样基本都可以代换

网友:
对老司机这特殊技巧很好奇,不知可否透漏一二 ?

网友:
感谢老司机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面的  D9QBJ ,镁光(美凯龙)  就是 512X8 1600L 型号,可能你没修过内存条,我这边专修笔记本主板 ...

我确实没修过内存,对这些闪存颗粒不了解,有没有一些私藏的资料可以分享下?

网友:
还能这么维修,一般都是屏蔽板载,另外插一条。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