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反复重启

楼主(2018-10-16):
刷机不报错,有时开机可以用半天,出现问题就到付,重启。I2C总线对地486,测量硬盘1.2V供电只有0.8V,不知道改怎么下手了

网友:
逻辑码片查一下

网友:
就查硬盘1.2供电,看看哪里拉低了

网友:
逻辑码片阻值

网友:
1.2V自激电压,是从硬盘内部的1.8V降压过来的,可以尝试换个硬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