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款macbook12寸 a1534 可以开机,能识别到硬盘,不能分区抹掉

楼主(2018-10-16):
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就是不能分区抹掉,不能进系统,这种情况是硬盘坏了还是其他问题引起的?如果是硬盘问题直接换用不用设备写入什么数据才能识别,硬盘好吹下来不?8+512G的

网友:
估计是硬盘挂了吧,硬盘固件?我这有个64G的是固件门

网友:
多半是硬盘的问题   换硬盘重装系统

网友:
应当是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