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通病维修

楼主(2018-10-16):
一同行拿来的   说冒烟了  直接拆机找到8V电容 一量短路  像这种问题建议同行不要一个个拆 直接再显微镜下会很明显有变形的   拆掉电容 换了个保险 再电池上面一点点OK  装机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楼主修了很多了

网友:
保险要是没有烧也要换吗?功率要换多大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1466倒是没有1465的多!!

网友:
学到了  又痛病就要捡钱了

网友:
有个故障位置图片就好了,,,,,,,,,,,,

网友:
确实没有图片,楼主可以上传照片更具体

网友:
是没公共点吗,公共点的电容?表示还没修到过

网友:
上个图片....才是有图有真相

网友:
是CPU附近的电容吗

网友:
A1466有很多年份的。。。。。年份不一样,板子也不一样,怎么能算通病呢

网友:
看来下一个我就要捡钱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是CPU的问题   ·······················

网友:
楼主 装上小板的排线不会开机怎么修

网友:
哈哈   这个通病描述的太简单了,我想问楼主,是哪个电容,我想我快要捡钱了。

网友:
我都没碰到过

网友:
没有碰上过,只知道这个机器的板子不怎么好整,所以一般都是不上电直接换板,现在换板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