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一拔主板电子开机又可以用一个月。。。用了一个月又有问题。谁修过。

楼主(2018-10-16):
E440一拔主板电子开机又可以用一个月。。。用了一个月又有问题。谁修过。

网友:
E440 E540 桥有问题,RTC电路,老 通病 。要彻底搞好 只能换桥

网友:
换桥彻底解决

网友:
换桥啦,带佬

网友:
遇到过这类问题。直接飞两根线到主板外面底壳,必要的时候让客户自己放电……

网友:
或者主板上有别的多余按键,把放电的线飞到那个按键上,让客户自己复位了

网友:
这个论坛有不少,换桥吧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桥,,,,,,,,,,,

网友:
这个修过  换PCH

网友:
换桥吧,通病

网友:
thankpad e系列遇到很多不触发都是放下电,有些就好了,有些用段时间就回来了。前几天一个e550也是这种故障,板载cpu,最后只能换板了。

网友:
主要打胶,不好换

网友:
换桥能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