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求助,中兴B2015卡顿,自动关机

楼主(2018-10-16):
非程序故障,求解!
本来是连接WIFI上不了网 ,
拍了几下后,
手机
就会自动重启!WIFI好了。。。
手机恢复过出厂设置
自动重启

网友:
之前原始故障是手机发烫后自动关机,无法开机!然后拆开后扣电池后能开机。加电开机不漏电,有时候会开机大电流,多开几次又会开机

网友:
拍了就能好,指定是有接触问题了,,或有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