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电源不能加载负载

楼主(2018-10-16):
贝特的硬盘录像机电源坏了,没有卖的,硬着头皮修好了,白高兴以上主板就熄火了,空载可以有电压,求帮忙是哪儿坏了

网友:
你换了什么东西

网友A:
这种垃圾电源  换一个吧,懒得修

网友B:
是不是主板有短路,别老拿电源说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主板有短路,别老拿电源说事

主板我确定没毛病,因为主板是单独的12V供电我用可调电源试了是好的

网友:
两个开关管坏了,换了,还有几个电阻也坏了都换了,没有卖的市场和淘宝我都找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电源  换一个吧,懒得修

我也想换了省事,但市场上和淘宝我都找了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换了省事,但市场上和淘宝我都找了没有卖的

找电压 功率一致代用,廉价电源维修浪费时间

网友:
这种 就是ATX电源。弄个ATX电源 换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