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台 明基显示器G922HD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10-16):
接到客户一台明基显示器G922HD不通电维修,下面是维修过程,大神勿喷,给新手参考!
接手测试不开机,按电源开关 没有任何反应,初步判断为电源板故障!

开始拆机。。。。

来个电源板全景图!

先测保险,桥堆,正常。再通电测300V滤波大电容正常!如图

再往后面测 12V!正常如图!

再测驱动板需要的供电5V,也正常!

到此步我就感觉奇怪了,供电条件都OK的,怎么会点不亮?难道驱动板挂了?或者程序坏了?
继续下一步测试,驱动板上的1117 电压正常!
最后再测开关,

五个开关,基本上的电阻阻值都不良好氧化了,立马全部更换OK!

最后来张亮机图!

总结一下维修过程:按照正常的思路检修,别忘了最小开关的氧化造成了通电不开机!给维修新手一个参考!老司机勿喷!
版快不对,请版主移位!原创,原创,原创。
第一次发帖,请坛友多多关照!

网友:
一楼自己站!希望多多支持原创!

网友:
显示器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A:
开关就两种问题 一个是氧化 触点不导电 (按下按键电压不变)另一个是触点电暈漏电(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就两种问题 一个是氧化 触点不导电 (按下按键电压不变)另一个是触点电暈漏电(电压低)

论坛的朋友!非常正解!!!!

网友:
benq的按键本来就容易坏的,都好多台了

网友:
不错值得我嫩学习,希望多多支持原创,显示器还是很简单的,开关就两种问题 一个是氧化 触点不导电 (按下按键电压不变)另一个是触点电暈漏电(电压低)

网友:
经验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