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戴尔 m5110开机出现logo后,不进系统

楼主(2018-10-16):
   戴尔  m5110开机出现logo后,不进系统  ,pe也进不去,光标一直闪烁!

各位师傅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1刷blos试2换CPU内存3南桥4北桥

网友:
键盘卡键也有可能

网友:
先把硬盘 拆掉

网友:
键盘卡键也会,随便乱敲一通键盘看能开吗

网友:
裸板试一试啊,这样范围太大了。

网友:
没有设置好或者系统坏了,装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没认到硬盘吧,,,,,,,,,,,,,,,,,,

网友:
这个是硬盘问题,,你把硬盘拆掉试试

网友:
裸板外接看能进去不,不行就硬盘,然后BIOS,再不行就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