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4 MB 09212-2M接电源进系统屏暗,用电池屏正常,不要急着干北桥

楼主(2018-10-16):
    B450    LA14 MB 09212-2M接电源快进系统时屏暗,但用单电池正常,拆机,裸板加电池测到LCD1  14脚(BRIGHTNESS_CN)有个3.3V,而接电源开机测该脚时,没有电压(测阻值只有几十欧),不开机阻值正常,把脚撬起开机测还是一样,说明不是屏拉低的,屏应该是好的,用电池屏能正常使用,桥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那还是先刷个BIOS吧,从论坛上下了BIOS刷起,接电源进系统能亮了,但不是很亮,进系统后用键盘调了下亮度,OK了,BIOS论坛上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BIOS倒是能解决大部分奇奇怪怪的问题,但是有些机型是不能随便刷的哦

网友:
就这么简单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