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60E-i7 D1 掉电通病

楼主(2018-10-16):
这星期,很奇怪碰到3台神舟 K360E-i7 D1 板号:  6-71-W23S0-D02A 统统是一样的毛病就是掉电。人有走霉运。机器也是。很多时候都是同时出现。我先大致描述一下故障现象。机器触发电流有时候在0.1A 0.2A ,或者0.3A 左右就掉电了。根本不亮。但是有时候电流上到身1A 多也不亮就掉了。有时候直接正常亮机器,然后过几秒就掉了。掉了后果几秒又重新触发。开机又亮又掉。有时候虽然重新触发却不亮。,有时。你没拆机就是电流上不去。拆了可以上去亮机了。但是还是掉。我为什么要描述那么多。因为现象是不固定的。通过描述可以使看到我文章的兄弟心里有点底。让你好对症下药。总有一款故障可能和你的一样。期初怀疑过BIOS 。怀疑过桥,害怀疑过温控,最后,稳住了。这些都没搞。测量了所有电压都正常。最后还是被我找到故障,不过可惜后来才发现论坛里有个兄弟和我毛病一样就是下面这位,可惜没早看。不然少花好多时间。不过现在还不晚。我重新梳理一下。希望下次大家就不走弯路了

上面废话一大堆。下面我直接说一下故障点。其实这个故障点。论坛里面已经有兄弟发过一篇文章了。那么我为什么重发一次,而且标题改为通病呢。确实有很多兄弟碰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可以称为通病了。因为那么多机器同样毛病

我先发一下这个兄弟的帖子。链接。大家可以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5155-1-1.html这里可以去看看兄弟的描述。

对了就是这个PQ12 双场管损坏引起的。具体位置这个兄弟已经发了图片了,我就不发了

那么我在这里再上个图。分析一下原因

故障时测量PQ12B 的3脚有 1.1v-1.2V 电压波动。 5脚控制脚一直稳定输出3V 。很明显当5脚为高电平时。3脚应该为0V 而实际测量有1V 左右电压波动。正因为这个原因。造成SUSB 信号不稳定,导致机器掉电。当3脚波动严重时候机器根本不开机在0.2V 就已经掉电了
正常3脚开机后为0V 。

希望通过我使大家更进一步了解这个通病。希望对大家有用。这个管子替换时候很好找。随便找个华硕的主板上面都有我是从K42J 板上拆的。先找到样子差不多的。然后测量1脚和4脚是否都是接地的。如果是基本上90%就是了。直接替换就行。都省去测量其它脚位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我到料板上找元件,一般是根据料板的电路图找的,这样或许更精确。

网友:
这种小管出问题最头痛了 不好查哦

网友:
蓝天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着,之前修过一台。不过像这种掉电的故障还是用示波器修更加直观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电压转换吗,没有顺利转出,管子估计是导通不良

网友:
这机器一身病     一身都是通病

网友:
神舟本的故障蛮多的,希望老司机们不吝赐教多发发贴。受教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是CPU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