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告机主板12V接反烧坏

楼主(2018-10-16):
fc3d6t  六脚贴片,求此芯片资料和脚位图
正常时测试电压为
1.      0v  gnd
2.    5v
3.    12v  in
4.     0.8v
5.     10v
6.      12v

网友:
12V转5V烧坏? 这个好修啊,如果实在没这个芯片,找块坏的驱动板,当成12转5的模块来用。

网友:
可是后面12v是输出还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六脚的有点难找,后面,把图拍大点

网友:
淘宝网上买个12V转5V的小板就好了。你要修个12V的转换芯片是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