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570 NM-A831 1.0用电池掉电

楼主(2018-10-17):
LENOVO E570 NM-A831 1.0
用电池能亮机
但是刚亮就掉电了
用适配器没事
不是电池问题
刚换过电池试过了?
有遇到过的大神没?
掉电

网友:
用电池时适配器插了吗,这好象是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相关部分的事儿,以前见到过忘了是哪部分了,只能大体告诉你了。

网友:
查下关于电池放电电路的条件

网友:
查下电池放电电路及电池检测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