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开机出现各种竖条花屏,请各位看看是不是屏坏

楼主(2018-10-17):
刚才一个同行拿来一台长虹的电视机,说是看一会屏幕出现竖线,之前说是也有这个问题,找了个人换了一个板,花了200多,现在又拿来我这看看,,我看这个机屏太老了,没修的价值了,一开机各种花屏,现在把花屏图片发出来,以之前的经验,屏坏的可能性大,但不能完全确认,现请~~各位高手看看是哪的问题~~~
屏坏

网友:
这个花不是固定花,还真不能确定就是屏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32的同样的故障换了屏电路板(这个屏电路板和屏分开的独立一个板)也一样的故障,想换驱动板,或是电源板,不能是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用点屏工具点一下看看,不就知道屏好坏了

网友:
不是屏坏,屏坏不会这样的

网友:
屏玻璃夹层里的电路长时间受高热出问题了 烧一段时间慢慢变好 关了冷了又出来

网友:
屏线差啊查,不行就用通用版试试,不行技术屏啦

网友:
先简单的开始排除啊,排线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