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进来看看K610不开机。。换了桥用了2天时间。。又有 ...
各位进来看看K610不开机。。换了桥用了2天时间。。又有时候不开机。。有时候可以显...

楼主(2018-10-17):
各位进来看看K610不开机。。换了桥用了2天时间。。又有时候不开机。。有时候可以显...。谁修好过。。我怎么感觉通病。。我都遇到2台这样了。。。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

网友:
怎么每个人都换了桥就可以用了。。。桥我都换了三家了

网友:
都是翻新的桥吧,现在这种芯片很多,也不稳定,最好要找长期合作的,烧桥的话你最好再查查周边电路有没有问题,上次一个待机芯片我换了有四个,每次用个一二天。

网友:
我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