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7FPF显示器暗屏维修

楼主(2018-10-17):
dell E197FPF显示器暗屏维修:电脑外接显示器暗屏,拆开后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烁,有电流音,电容有鼓包,换了一块电源 高压 驱动板后,显示正常。这样的板子怎么维修?电源供电?还是高压板?

网友:
你都换了?这显示器还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基本高压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价格不高,但是维修的价格高……,高压板 和 电源 驱动板 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