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烧成这样 还有办法焊接吗?

楼主(2018-10-17):
这个MOS管烧成这个样了 焊盘全都出来了  都全部通了   还有什么办法焊接没有啊    有什么好的办法告诉我 修好发红包

网友:
本来那么三个脚下就是连在一起的,主要就是不要板层烧透就行了

网友A:
123脚可以连一起,4脚不行,焊了测下不短路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3脚可以连一起,4脚不行,焊了测下不短路就行。

现在1234都是相同的  不知道取了之后 重新焊一个MOS管 还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1234都是相同的  不知道取了之后 重新焊一个MOS管 还是不是

你这适配器过来的19V隔离管,去别的机器找一个P沟道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看板层烧凶了没有哟,后级有大短吧,

网友:
有办法处理的    判断下公共点是否正常  换这个管

网友:
4脚也通就是管烧了,把管下了再相通就是板层烧透了,那就费点事了,123脚是通的应该是19V吧。

网友:
烧的那么厉害板层肯定短路123在一起4不在一起的

网友:
烧了这么厉害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你这个不算厉害 板层短路 挖个洞都可以修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