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饼哥手里夺爱!抢到6S进水不开机故障板秒杀!

楼主(2018-10-17):
来迅维学了俩月笔记本,快一个月的手机。觉得自己技术还阔以了。直接上手修板!
班里童鞋一块6S的ID板自己搞不亮机了。准备10块卖给饼哥。。班里大佬15块钱带走拿来让我练手。成功到手故障板。
因为已经知道原板是可以点亮的,所以维修起来应该不难。拿出修机三板斧来干。
加电触发500多mA肯定是有地方接地了 首先检查主板外观发现测水标红了。触摸连接座部分都已经长毛了。洗洗刷刷之后放显微镜底下发现电容已经腐蚀 果断扣掉

上图为已扣掉电容的状态
扣掉之后对对相连电容打值为9.正常应该是600多 说明还是有拉低的

下图是连接到排座的41脚

刚开始没心思明白以为是后级的显示电源短了 直接就干了下来。

干下来芯片还是打值是9。想想短路应该先干电容。。。我就把这这条线所有的原件都干了下来..哈哈

从显示座到显示电源就这一条线 c4204 c4203 fl4200 c4202 c4201 c4200 c4004电容电感一股脑全整下来了
完了在打值就是OL了。这下没有拉低的地方了。
在接着把显示电源给弄了上去

又弄下来俩电容 问题不大都是滤波的。。在给显示座的41脚打值 发现正常了

加电触发搞定

最后附一张开机的图。。

网友:
牛逼牛逼啊  这技术   ,,,,,,,,,,,、,,,,,,,,,,

网友A:
没有电容保护的线路分分烧芯片,还是该哪里来的补哪里去,不要人为破坏~

网友:
烧鸡来得快些

网友:
撒上松香粉。。。。。。。

网友:
飞儿可以阿

网友:
密码6个0,不谢。。。。。。。。。。。。

网友:
  这技术 厉害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夺我所爱!

网友:
秒杀  用的 不太恰当。。。。。。

网友:
给饼哥看到了,饼哥都抓狂了。呵呵玩笑了。

网友:
2修发现电容漏电,这是问什么呢。。。。

网友:
  这技术 厉害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机机复机机  哥们在修机 不闻开机声  只见他叹息 问哥何所思  问哥何所忆 哥亦无所思  哥亦无所忆 刚才接部机  来时能开机 加电去试机  立刻就关机 电压没细看  原来九点七
哥们冒冷汗  当时就 S B

网友:
都敢在饼哥嘴里抢肉吃了

网友:
这是通病,其实不用扣完,用6V烧一下就知道哪个了,很简单的一个必杀。

网友:
去迅维学习很好啊,出来就是一个大师级人马了!

网友:
牛逼牛逼啊  这技术   ,佩服,功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容保护的线路分分烧芯片,还是该哪里来的补哪里去,不要人为破坏~

电容是滤波的  不是保护用的

网友:
刚好遇到同样的情况,应该也是BIOS问题,可能是通病,试试,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