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下今天修的两个板 应该都为通病

楼主(2018-10-17):
1 联想L-IG41M 台机主板

故障:开跑码不显 不装内存会报警  装内存跑码到33不显
修复:更换南桥82801GB  OK      这桥确实挺容易坏

2 华硕A43S 主板板号:K43SD_MAIN_BOARD_4.1

故障:不触发  待机电流0.012 按开关无变化
这板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不触发的原因五花八门
拆机测量主板 待机电压都正常 测量EC67脚SUS_PWRGD 3.3v正常
EC 112脚PM_RSMRST# 为0  找到问题点
啥也不说 华硕的板看到排阻就是干
更换RN3005 无果  再更换RN3003 接电 由于小电池被我取了自动上电了  故障修复

网友:
第二个算是通病了,联想主板那个,桥如果没有明显发烫,见议先热一下,那机器南桥工作温度比较高,容易造成脱焊,加焊一下或许也可以觖决!!!

网友:
简单粗暴,看得出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不错就喜欢秀通病

网友:
南桥82801GB,工作温度高,没有散热,,坏的也多,,,,,,,

网友:
联想G41经常碰到南桥坏的,一般换了就好。

网友:
学习大师的好帖子,图文都有,

网友:
换桥也是个大活了,这样的报价客人能接受不

网友:
有图纸点位图,按时序修还比较好修些,排阻是虚焊了还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ACIN oc  出问题 检测不到电源 不触发。华硕排阻问题多 。台式的板子 问题更多

网友:
学习大师的好帖子,图文并茂!

网友:
为什么华硕的排阻总是坏,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我GB的南桥不管有无散热片都坏的多,其他型号南桥就坏的少,这个是质量问题?

网友:
G41  还修着呢

网友:
第二个遇到过  第一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记录已下

网友:
换南桥都头痛啊,,怎么知道上去的桥是好的呢,,

网友:
按楼主方法,更换整个排阻,我的机器暂时可以正常触发,不过要多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