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奇怪问题

楼主(2018-10-17):
机器第一次开机,白屏后就黑屏,然后什么也不显示,强行关机后再次触发就正常进系统。然后关机短时间内开机都正常,时间稍微长点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白屏后黑屏,然后什么也不显示,必须强行关机后才能正常显示!这怎么查啊!脑袋晕晕乎乎

网友A:
AMD显卡通病 ,,,,,,,,,,,,,,,,,,,,,,,,,,,,,,,,,,,,,,,,,,,,,,,,,

网友:
显卡问题吧,用风枪吹下看能不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1286显卡通病。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好的。我试试加焊显卡试试。关键的问题是,这机器昨天重新换硬盘装系统后一下午测试都正常。今天早上来又不行了。这个测试时间比较长,哎。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显卡通病 ,,,,,,,,,,,,,,,,,,,,,,,,,,,,,,,,,,,,,,,,,,,, ...

不是amd的显卡。英伟达的显卡。我先加焊显卡试试吧。主要是。这个第一次不显示,第二次开机就什么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