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ATM自助取款机工控电脑不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17):
ATM自助取款机工控电脑不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ATM自助取款机工控电脑

  版号:ATM-945GSE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方法:

ATM自助取款机的工作原理为:

  ATM机分硬件和软件二部份,通常大家看到的只是操作台。机器内部结构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工控电脑主机,屏幕对外的显示器,打印机,读卡器等。下层为金属杠杆等机械设备。

  客户报修ATM定制工控电脑主机开机无法显法,现场确认为坏机。带回工控电脑主机后,快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全板无明显外观不良情况。

  第1步:主板打值排查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无短路情况。明细如下:内存主供电,二级电压1.5V,总线供电1.05V,CPU VCORE供电等。

  第2步:按芯片组标准时序图分析主板硬 启动过程。

  +V1.8S内存主供电,由PU1 UP6161芯片和PL4电感组成PWM电路,示波器量测PL4上电压为1.8V,为OK。

  +V1.5S二级供电,由PU5 LM358运放芯片和PQ4组成,量测PQ4 S极上电压为1.5V,为OK的。

  +V1.05S总线供电,由PU2 ISL6545芯片和PL2电感组成PWM电路,量测PL2电感上电压为OV,无供电输出,看来工控主板故障出在这了。

  第3步:依ISL6545 PDF分析芯片的工作条件。

  芯片第5脚为VCC供电,外部为12V输入。

  芯片第7脚为补偿和开启信号。

  芯片第6脚为FB信号。

  芯片第1脚为自举升压引脚。当ISL6545芯片具备供电,开启信号,频率设定及FB回路均正常后会产生PWM电压输出。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示波器量测芯片 第5脚VCC供电为12V,为OK.附实测图:

  示波器量测芯片第7脚开启信号 居然为0V,明显不正常,它正常应大于0.4V以上电平电压。+V1D05S_COMP信号,由+V1.5S二级供电经PR25与PR55电阻分压后,再与C504电容充放电延时后产生,高电平0.75V信号 控制PQ7 MMBT3904三极管导通,之后PQ7第3脚低电平信号控制PQ5  2N7002 MOS管第1脚,从而PQ5处于截止状态。

  用示波器向前继续量测PQ5 第1脚上为3.3V电压,正常的OK板子会因PQ7三极管导通使PQ5 G极为0V低电平,此板怀疑PQ7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引起的,用示波器量测PQ7第1脚B极电压仅0.2V,明显也是不正常。主板断电后PQ7第1脚打值也只有52,阻值有点偏小。

  从图纸上分析只可能PQ7或C504电容不良引起,烙铁开电后先折下C504电容,再次量测主板 上PQ7第1脚仍然为52,继续折掉PQ7后万用表打值恢复到242,为OK了。

  在料板上找到3904三极管补上后,主板开机实测+V1.05S总线供电已输出OK了,但是工控主板仍然不显示。

  第4步:继续排查主板各级供电是否正常,明细如下:+V2.5S锁相环供电2.5V为OK。

  +VCC_IMVP CPU核心供电也为1.1V,为OK。

  第5步:参考芯片组信号详细时序图继续检修主板,考虑反推法检修主板是平时最常的,于是用示波器量测CPU上RESET# 复位 信号,实测T2 ICTP眼图测试点上为OV。

  确认是CPU无复位引起主板不显示。

  U2A  CPU RESET#信号外部更名为H_CPURST#,它来于945GSE北桥B10引脚提供。前面已经排查过主板各级供电和阻值均为正常,现在重点检修主板北桥各路时钟和PLTRST信号是否正常。

  第6步:继续排查北桥各路时钟输入。

  HCLKN/P北桥前端总线时钟示波器实测OK。

  北桥DREF_CLK/DREF_SSCLK二对时钟输入也为正常的。继续向后量测北桥RSTIN#信号,示波器实测R140电阻上为0V电平电压,可以确认北桥无复位输入。

  第7步:分析北桥RSTIN#信号工作过程。RSTIN#信号外部更名为BUF_PLT_RST#。

  ICH7M南桥PLTRST#信号外部经U8 SN74AHC1G08与门后更名为BUF_PLT_RST#,最终直接提供给北桥W27引脚。

  此时用示波器量测U8门电路第4脚为0V,但是量测芯片第1/2脚PLT_RST#信号为3.3V OK,U8第5脚供电输入也为正常。

  主板再次断电后,仔细实测U8第4脚对地阻值均为0K,怀疑U8门电路芯片不良此起的。在料盒中找到U8芯片后,快速更换。

  主板上电后CPU复位也正常产生,为1.05V电平。

  工控主板开机显示OK,主板装机后功能测试正常,到此机器成功修复。附亮机图: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ZHOUMW)提供

网友:
感谢分享,新苦了

网友:
感谢管理员的编辑和分享

网友:
这设备的维修,是不是需要有什么资质呀,,。。。

网友:
楼主,这不需要吧。只是工控电脑爱以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东西都能找到图纸。

网友:
工控主板的维修,现在维修市场还是很大的空间吧

网友:
图文并茂 受益匪浅 楼主大才  小弟膜拜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前来加油

网友:
绝对的精华贴,收藏慢慢看,图文并茂。

网友:
膜拜下    大神啊    跟双桥主板的维修思路是一样的吗

网友:
楼主,基本上是一样的,不知楼主还在线不

网友:
老司机牛逼 取款机这板子还有图纸呀

网友(2018-11-21):
谢谢分享!思路很清晰。这板子还有图纸,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主,前来点评

网友:
长城取款机?没见过,用的是啥机芯?

网友:
长城信息公司做的取款机,有啊,用于兴业银行的

网友(2018-12-24):
今天不好加分了明天加,这贴坐等精华!!!!!!!

网友:
楼主时序的把握精准到位,一步一个脚印的就把他搞定了,太厉害了。

网友A:
感谢班长,日理万机抽时间来回贴

网友:
为楼主的图文并茂点赞,示波器用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班长,日理万机抽时间来回贴
哇,你小子有灌水嫌疑吧,还分段分句来回复?

网友:
厉害的人物,电子电路专业本科

网友:
这样的板子维修一下的费用应该是大的吧

网友:
管理员把图纸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2019-02-16):
楼主的思路清晰,分析准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是工控板,原理图不太好搞啊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佩服。
图纸亦有这样丰富!了不起

网友:
这板子还有图纸,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