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xps 13 9350原厂BIOS

楼主(2018-10-17):
xps 13 9350原厂BIOS 板号:LA-C881P

网友A:
刷了这个BIOS电流0.25A,无显示,我原电脑是I7的,板号LA-C881P,故障是安装显卡驱动,进系统无显示。

网友(2018-11-23):
估计是原机合成的,没法都通用的

网友(2019-08-24):
引用 网友A:
刷了这个BIOS电流0.25A,无显示,我原电脑是I7的,板号LA-C881P,故障是安装显卡驱动,进系统无显示。

我的也是 不装显卡驱动就没问题

网友(2019-11-27):
这个bios不行,我合成了,开机0.3掉电

网友(2020-07-26):
I7与I5的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