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维修指导思路

楼主(2018-10-17):
联想V 370 发现 CPU  供电二级驱动芯片坏,上下管是金属的,怎么判断好坏,断电情况下测量都是通的。以下附图

网友:
这种乌龟壳MOS好像坏的特别多,尤其是上管。并且伴随CPU一块烧的也不少。

网友:
二级驱动管坏,是不是也需要一起换场馆呢

网友:
我说的是二级驱动芯片烧坏,是不是也要换上下驱动管呢

网友:
大哥   这种铁壳的你测量当然是通的啦 因为他外面全是d级啊  这。。。。

网友:
基础不学牢先别碰,不然会烧很多东西

网友:
看看别人的回复,可以快一点增加经验。。。。

网友:
取下u 测量阻值 可以简单判断哪组MOS有问题的

网友:
一般 把U取了有短路应该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
乌龟壳的G,S极在肚子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