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3声报错是不是内存?

楼主(2018-10-17):
但是有时也能亮一下,会不会是处理器虚焊,花屏过一次

网友:
一长两短么 有可能是显卡  你不是说花屏

网友A:
集成显卡吧,显存和CPU都有可能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机器啊、?

网友:
应该是个老机器吧

网友:
三声应该是内存  显卡也有可能哦

网友:
排除显卡先····

网友:
这咱情况一般都是CPU干吧,没问题,听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吧,显存和CPU都有可能的。

这种故障,想要精确定位故障点,就需要用到示波器了,我修过几台,后来基本都是干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想要精确定位故障点,就需要用到示波器了,我修过几台,后来基本都是干u

对啊。我就是这么想的。你的想法跟我到一块儿去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那里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也有其他因素导致的,需要一步一步查

网友:
没有修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A1466的,有时候三声报警,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掉电,CPU我取下来重新植球了,结果故障还是一样三声报警,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掉电。还没有查找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
显卡也会的。

网友:
花屏的话。一般先考滤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 有可能 ,  好好测试吧。 内存供电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要是板载内存一般内存居多。先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cpu 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吧,显存和CPU都有可能的。
你们这种都怎么拿示波器来判断啊,我觉得报警一般都是内存,而且内存问题也可能导致花屏的,这种怎么用示波器测啊

网友:
有款苹果内存容易坏 不是晓得你说的是不是哪款

网友:
什么型号啊??????图片也没问的这么简单想帮你也帮不了

网友:
苹果有一款PRO确实是内存槽容易脱焊!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排除外插件,还不好的话,再从虚焊考虑看看

网友:
关键这人很懒,型号和情况说的不仔细,也只能帮到这里,再说了他这个级别我们不一定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