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0EZEX换电路板后能看到资料,断电再开就不认分区

楼主(2018-10-17):
原来的故障是电机驱动芯片烧毁,换了个主板。把8脚BIOS芯片更换后通电可以正常访问。可以看到有2个分区和资料内容。后来关机时很慢,但过了一会也能关机,消耗了2分钟吧。再开机就无分区了,在WIN7的磁盘管理里能看到硬盘及总容量,但是提示硬盘未初始化,请选择MBR或GUID。
后来换了台电脑,华硕主板开机卡LOGO,半分钟后提示3号通道磁盘错误。提示按F1继续,进系统后无磁盘分区。进XP磁盘管理看不到硬盘。用DISKGENIUS可以看到硬盘及容量。但是无分区。并提示扇区读取错误。重建分区表无法执行,进度是0%,并不断提示扇区读取错误。
请指点一二,本人很感兴趣。一来受人之拖,二来迅雷下载目录里有大量......资料!就是资料。

网友:
看似电机有问题。。。要数据最好搞专业恢复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其中一个磁头出问题了。换吧。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还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还有问题呀,,,,,,,,,,,,

师兄听我说,现在的情况是,我用移动硬盘盒通过USB接入到电脑,供电是30V可调电源输出的12V,可以看到电流。看电流启动时达到2A。并且用听诊器听到电机启动成功,电流落到460MA。并伴有磁头动作的微弱哒哒声。之后就是这样电机运行平稳,再就一直这样。万用表测量主轴电机的3个绕组都为0.4欧姆。个人认为电机似乎没问题了。

网友B:
看主控芯片和电机驱动芯片一样吗 不一样不可以用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 找设备做个镜像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主控芯片和电机驱动芯片一样吗 不一样不可以用

芯片应该是一样的,我买的版号一样的板子。并且最开始通电后使用正常。我大致浏览了里面的资料,只是感觉稍微卡顿。后来有事关机了,关机再开就不认盘了

网友:
两种可能, 要不有坏道, 要不就是点击有问题, 再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应该是一样的,我买的版号一样的板子。并且最开始通电后使用正常。我大致浏览了里面的资料,只是感觉 ...

不认盘敲盘不 想要知道什么问题需检测  硬盘电路板是什么烧的

网友:
我也一块西数 不认盘的也是1T的才买没3个月

网友D:
迅雷下载大量......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雷下载大量......资料?

都是教学视频啊,别乱说啊。.....

网友:
先把硬盘强制复位,检查一下硬盘固件,看哪里出了问题,哪里问题就搞哪里。
你这块硬盘也三年的时间了,应该坏了。
如果你不懂硬盘的话,那就请人搞一下;要数据的话就不要乱搞,只能越搞越坏。这个可没有瞎猫碰到死老鼠的,也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磁头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有坏道了吧,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的ROM芯片没有更换呢?

网友:
最好接专业设备判断一下了用PC3000看看
,   有可能磁头坏或固件坏

网友:
要么固件问题,要么磁头问题。磁头问题可能最大。需要开盘处理。

网友:
我换板从来都是代换芯片的

网友:
可能是固件有坏道,或者磁头问题了

网友:
前几天接模组电源,焼了两个硬盘了,模组电源线不通用,晕

网友:
这个需要用到专业设备修复固件,应该是有大量坏道。

网友:
我发现你们回帖的一个个都是人才。。不懂就不要乱说。。连听诊器都弄出来了。。 硬盘就几种问题而已。。电路板坏,坏道,固件坏,磁头损坏一个或几个(磁头多个损坏一般会敲盘) ,在数据恢复中一般最需要技术的就是处理固件问题。其他的问题只要有设备 PC3000 MRT 等设备都是简单问题了,有这些设备的人都是有数据恢复基础的,楼主的盘 也就是坏道或者固件有问题

网友:
既然你能看到你硬盘里面的数据你直接找个一样大小容量的硬盘把硬盘直接ghost做镜像对拷咯这样就好啦

网友(2018-11-18):
明白了。这不是楼主自己的硬盘,是其他人委托楼主弄的,
你代换的电路板,你可以,看看那引脚是否有氧化的, 有氧化的你都擦拭一下,在背面,
电路板芯片加焊试试,
然后,
不要进系统,直接进入大白菜PE吧,或者,直接用diskgen pojie版,
查看扇区,diskgen 我有pojie版,你若找不到可以找我要,V4.91,此版本相当不错,比更新的都好用,还可以指定扇区 4K 512互相指定(因为我最近搞USB 硬盘盒了,自己DIY 3.5硬盘盒,所以对硬盘 以及diskgen 深入研究了一下)

另外,首先,你的电流就不正常,WD硬盘,从自古以来(当然是IDE时代开始,也就10多年吧)到最新的几T,
电流都很小,线性上升,一般不会超过1A(希捷的厚盘 特别大 将近1.9A了)

你的电流2A,这个问题不正常,我感觉,启动瞬间电流不对,很不对,高了1倍了 ,你可以先把电路板换回你的那个硬盘上去,看看是否正常,你那个电路板,
其次,持续电流 0.3A左右是正常的

另外,你用MHDD啊,检测一下有无坏道,
如果有改善,你就重建也可以,反正有超级数据恢复软件可以供扫描恢复的, pojie版也有啊,我以前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