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7440 LA-9591 加电无显通病维修详细

楼主(2018-10-17):
本帖其实是原先大神贴的补充,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1213-1-1.html#pid17289038,再此感谢无私奉献的同行。dell e7440 la-9591p不触发维修
详细图示,

方便以后用到的兄弟秒杀!

故障现象就是:
待机 0.004左右
刚插上电,按开关无反应,然后大概过了5-10秒左右,电源灯,和充电灯会常亮一会,
然后在按开关灯也会亮,电流0.007左右。
不用考虑bios,因为3.3vsus 和3.3v_m  都没出来!
解决方法就是: 撕开内存右侧内存贴纸,刮开me1 跳线,短接3秒,然后扣掉cmos电池,等会再装上就行了。话说,这个点真难找看图示:(如果对你有用就点个赞吧!分享快乐)

网友:
好的东西,楼方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呢。

网友:
藏得真够深的啊

内存贴纸下来有惊喜啊。
他这个ME是代表清理CMOS 还是清理桥里面的ME区噢。

网友:
这个什么原理,清除coms还要短接才能有效吗跟拨电池有什么区别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要是能把原理讲一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有这操作 售后出来的吧

网友:
这个是为啥呢 是个什么原理呢直接BIOS放电不行吗

网友:
兄弟们, 放电没用的,照搬就可以了,这个是me清除,图纸上有说明

网友:
这个点 隐藏的好深啊

网友:
撕开内存右侧内存贴纸,刮开me1 跳线,短接3秒,然后扣掉cmos电池,等会再装上就行了 直接扣电池看样子不行是吧

网友:
笔记本CMOS电路和台机有点不一样,有的可以拔掉电池放电有的不行。楼主短接那两个 触动相当于给CMOS电路放电,放过电就好了,不错,值得分享

网友:
赶紧看下,这个机子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都行厉害厉害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啊。。。。。

网友:
还以为是断线了 啊。 感谢分享 ,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现在都不休了  因为问题太多》》》。。。

网友:
我最近遇到一台不定时掉电,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机器好多都有这个ME清除的功能

这个me清除,和刷写bios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18-11-20):
这个问题我碰到大约5台
都是把CMOS放电就好了
但是大约1-2个月就会返修
返修后也是放电会好(包括BIOS重写,两颗BIOS改成单颗,CPU回焊都试过)
后来有几台换了板,就没回来了
不知道楼主这个方法和CMOS放电有啥区别??
是否1-2个月后就返修?

网友(2021-02-05):
遇见了  照做还是原故障 邪门

网友(点评):
试过可以的。前提是插上电源适配器

网友: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就是放电好的是吗?

网友:
厉害  这个还是有图纸好啊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9591p,故障是不触发,拆掉cmos电池按开关指示灯会亮,一会熄灭中间灯闪一下,短接me1,故障还是一样,不知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测量SRTCRST#只有1.0v,RTCRST有3v供电,看来是SRTCRST#电压拉低了导致不开机

网友(点评):
插上电源适配器操作,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p涨知识了。

网友(2021-12-18):
技术真好,我就三刀,修不出来了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牛呀  售后出来的吗

网友(2022-01-2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电脑偶尔开不了机,然后拔掉COMS电池,放一会儿再开就正常;正常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但不确定什么时间就又老病复发了,开机电源灯亮一会儿自动关机就没有反应了...这尴尬的电脑...

网友:
总能学到一些新技能,谢谢楼主

网友:
我遇过一台,也是用这个方法修好的。刷BIOS,换IO都没用。

网友:
能把原理讲一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
这方法太牛了,还真管用。

网友:
现象不同,按开关,指示灯亮好一会就灭掉。拔掉3v电池,接电直接指示灯亮,不灭。照着操作,居然可以显示了。好厉害的方法。

网友:
这个和刷BIOS原理是一样的吧?

网友(2022-03-06):
想请问一下这个me的阻值如果对地为0的话是不是cpu短路了

网友:
进水机仔细些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2022-09-07):
这个地方 一般还真不好找啊

网友(2022-11-17):
大神 学习一下,有机会试试

网友(2023-01-07):
这个维修方法神奇而简单!

网友:
感谢分享!故障的修复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