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C11T 电流1.4到1.1来回跳

楼主(2018-10-17):
SONY SVE141C11T 电流1.4到1.1来回跳,内存已换,显卡已修,bios已搞,求思路

网友:
没有更多、更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
换过CPU吗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Sb试一下,显卡换了吗

网友:
显卡是加焊了,还是换新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的话,boss有没有波形

网友:
这个毛病没有遇到过,是块难坑的骨头

网友A:
我整过一台累是的,刷bios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整过一台累是的,刷bios搞定

换了n个bios终于正常了,其中有一个bios亮机不能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