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 待机电流 0.2

楼主(2018-10-17):
估计会是通病这问题。。机子拿来待机偏高。0.2  3.3V 拉低了点变成2.4V    开关没电压。待机芯片发热厉害。这里很多人估计会去换芯片了。还好拿着放大镜慢慢测慢慢找。 发现桥背面有个电容有点腐蚀边上灰尘挺多不清理干净还看不到。处理后待机就正常了。然后就没然后了。有点像三星R428 南桥背面。看图看图

网友A:
待机电流0.2只能说明有短路,怎么可能通痛

网友:
相机高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0.2只能说明有短路,怎么可能通痛

R428 那个南桥背面电容开路算不算通病

网友:
这个还要带研究不一定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28 那个南桥背面电容开路算不算通病

R428不是通病是不可能的了,几年前已经被断案是通病

网友:
先看看。以后遇到再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求看真相!!!!!!!!!!!!!

网友:
坐等大神说说到底是不是通病,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