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V2跑码挡在0402,帖子里有详细描述

楼主(2018-10-17):
新手第一次尝试修板子,从家里翻出一块V星945GCM5 V2,MS-7267 v4.2,点不亮,跑码挡在0402,看论坛里的帖子是内存不过,但是测了工作电压,参考电压,spd电压和sda,scl的电压都很正常,不知道接着该怎么查了。
按下复位,复位灯亮,但是直接断电,一两秒后再上电,跟其他板子的情况不一样,请问是不是这里的原因,该从哪查呢?
请问怎么刷bios,论坛 里下的都不是编程器bios啊,用编程器直接刷上会丢数据的吧

网友A:
测键盘鼠标供电必找出源头,档外设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键盘鼠标供电必找出源头,档外设引起

我是最小系统测试的,除了电源的4pin和24pin还有一条内存,什么都没接。需要查外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最小系统测试的,除了电源的4pin和24pin还有一条内存,什么都没接。需要查外设嘛?

先去修炼好主板维修什么是外设再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