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台式机 MIH61R MB 板号10097-1简单维修

楼主(2018-10-17):
案例产生地,义乌俊腾
板号如图

楼下同行拿上来的板子,说能开机(是能触发),摸CPU没温度,CPU没工作
上电触发,实测无CPU供电,
然后测到CPU座子正下方的一个单管无供电输出,

实测Q35为N管, D极有1.05V,G极无控制电平,
追查G极电平来自于Q35左边一个小六脚小芯片U28的5脚,这是个什么芯片呢,
此片板上这个U28上的丝印是LA11

按丝印搜遍淘宝无果
晕倒!!幸好旁边有片板号一模一样的料板,
怎么这么巧,开玩笑,这里可是义乌DELL售后!

好了,扯得有点远!
可能生产批次不同吧,
这片料板上的U28上的丝印不是LA11,
而是DE=F1Z

哦嚯!!!
大半夜的在淘宝就搜DE=
终于搜到了!!!!!!
原来这个芯片叫RT9008

于是赶紧百度
发现RT9008是这么一回事

弟二天上班按图索骥就测,U28 6脚VCC有, 1脚EN也有3.3V,然后5脚无DR信号输出!
也不管丝印一样不一样了!
直接料板上的DE=换上,
神奇亮机!

最后实测从Q35转换出来的是个0.93V的电压,
应该就是H61上的VCCSA供电了!

网友:
可以,厉害的,小白能看得懂

网友A:
赞一个,有些小贴片,查不到资料好讨厌

网友:
这主板是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有些小贴片,查不到资料好讨厌

是啊,品牌机上的小芯片资料好少

网友B:
我一般直连的,飞线解决22222222222222

网友C:
你们公司是售后啊,DELL售后是不是很难申请到....

网友:
加10分表示支持........

网友:
一次只能加5分,不好意思.....

网友:
不错的技术,相当可以

网友D:
你头一天直接换上不就好了,同一型号的主板,同一位置,周边电路也一样,就是丝印不同,完全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头一天直接换上不就好了,同一型号的主板,同一位置,周边电路也一样,就是丝印不同,完全可以直接换了

你说得对,不过我是很想知道这个叫U28的小六脚到底是个什么芯片,所以当时拍了照就忙别的板子去了,晚上回到宿舍也忘了查,然后是半夜醒来睡不着,就按丝印去淘宝查了一下,直到看到到这个RT9008的用框图,去查了供电和开启两个条件满足却没输出,才换的这个芯片,虽然有点啰嗦,只是我希望自己所换的每一个芯片都是有根据的,心里才踏实,也不算废太多时间吧,下次遇到心里就有B数了不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直连的,飞线解决22222222222222

华硕也是像你这么想的,所以华硕的H61和B75上基本上都测不到这个0.93的电压,直接采用1.05V的VTT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公司是售后啊,DELL售后是不是很难申请到....

具体细节不懂,只听说交了1万块的压金

网友E:
在论坛吗,淘宝卖图的我有去问,,可以分享一份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论坛吗,淘宝卖图的我有去问,,可以分享一份么,感谢!

论坛就有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