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710S-131SK维修

楼主(2018-10-17):
机子比较新,开机不显示,习惯了,先刷BIOS,连刷两个都不行,后来测量发现PL4802没电压,由于此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供电,莫非是集显供电?希望有此机图纸的朋友,或修过此故障的朋友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看下在什么位置,跑个线路啊。连什么芯片或MOS管基本能找到是做什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在什么位置,跑个线路啊。连什么芯片或MOS管基本能找到是做什么的了

在CPU旁边,输出端进CPU了…………。

网友:
这个板子,目测没有发现问题,刷BIOS没用,也没有短路,基本上也没办法动手了,

网友:
本子狠心没办法动手 看看还在保修期内的话  直接去售后 说不定给你换块新主板

网友:
供电芯片有资料没,电压没出来测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电流多少    这个机器BIOS   爱坏  屏线爱松  屏幕不好拆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有没跳变?刷前刷后电流走向是不是一致?

网友:
电流跑多少,有调变没

网友A:
你查下我估计是显卡供电没电,电感前端是不是有MOS管,再往上查条件啊。有MOS查G极有没有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我估计是显卡供电没电,电感前端是不是有MOS管,再往上查条件啊。有MOS查G极有没有波型。

MOS管和供电芯片是做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