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大神们,小米6开机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8-10-17):
小米6开机不显示,没有图纸,量的显示座有几个脚没阻值,是不是CPU有断线啊?有大神知道吗?
两台小米6,一台开机不显示,另一台开机偶尔显示。明天准备重做cpu试试看

网友:
那台对比着修,别动不动就干U!

网友:
你都有两台一样的机器了,可以对比着修啊

网友:
这种故障秒杀,一般很少cpu坏的,修好了吗

网友:
感谢分享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显示座没阻值那几脚到CPU右上角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