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1100维修一例

楼主(2018-10-17):
通电后无反应,经查,保险烧,RT901烧,UW901击穿,NW907(FAN6755)坏,FAN6755可用FAN6755U代换,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A:
RT901,UW901也不清楚是什么元件,有图来说明就好了

网友:
康佳坏6755是通病了。

网友:
炸了 保险一般电源管理芯片也 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01,UW901也不清楚是什么元件,有图来说明就好了

RT的应该是热敏电阻,补充字数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