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6e65sg开机闪一下灭维修

楼主(2018-10-17):
拆机用点灯器测各组灯,电压都差不多,灯都亮。
当时想的是屏灯驱动板坏了呢,发板子回来装上还是亮一下灭。百度了一下通病,发现排线坏的较多,可是量着也通,没坏啊,论坛上也是这么说的,屏线量着不坏,但换了就能好。。。一脸懵逼的找了根12p的短排线试了下,不行可能没插好。。。。然后插电看屏灯闪的瞬间,左侧灯条始终没亮。板子也换过了,排除过板子了,为什么不亮呢,于是把右侧灯排线拆了,连接到左侧,发现左侧灯会亮一下灭了,这是排线问题啊,又把排线换回来,左侧还是不亮,插好板子和灯条,一个个脚量,发现供电脚不通,到线是通的,那板子插槽接触不好,于是找了一根线为了方便自己焊排线上,一头飞到板子屏灯供电电容。再开好了,两根灯条都常亮。。
就是拆屏比较麻烦,不拆屏见屏灯还量不到座子接触不好,是座子问题吧,两个板子都这样?

网友A:
电视好拆不,这屏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好拆不,这屏大的

还行我自己一个人拆得1个小时

网友:
灯条问题导致问题,拆屏很麻烦,一般大家换背光怎么报价

网友B:
是不是一寸10元这样报价,我一般都是这样报价

网友(2018-11-19):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寸10元这样报价,我一般都是这样报价

兄dei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