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地一期学员iPhone6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8-10-17):
原来就是故障板来的
首先在拿到板子后接电....待机0ma正常
开机后发现电流稍稍偏大....但跳动规律..用手电筒照屏幕发现有白色苹果...果断认定背光电路损坏。
测量背光输出回路1有短路...先观察一下板体,背光大电感与二极管烧成渣渣了,先拆芯片....

拆下芯片短路依旧....因为损坏东西太多了一时也不知道到底是那个有问题.....请教了万老师,富有经验的老师一口断定是c1531,c1505,c1530三个电容中的一个...果然全部拆下后短路现象消失

之后因为电感与二极管损坏严重拆下时连焊盘一起掉了...无奈补线

找芯片时因为自己有6p料板,直接拆6p的....因为其芯片无胶,有标第一脚,方便快捷

再补上二极管和电容.....中间又出点小问题,补件时间长了....导致背面主电源虚焊又做了一次电源....

接着就是亮机了

总结一下....维修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老师傅一看就知道哪里坏,我还得一点点去查。第二就是手工还是非常重要。把电源干虚焊这种事真是给自己找事啊、还是要好好练吧。
  iphone6 无背光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第一期就修起来了

网友:
我修了个红米和你这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第一期就修起来了

你才是迅维第一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才是迅维第一哥

阳顶天是之前实地那个同学吗?

网友:
吹得时间过久了,控制好时间和温度不伤及无辜

网友:
阳顶天是我大哥,我是他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