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火影 火神V5 笔记本有待机不触发 OZ8690LN

楼主(2018-10-17):
火神V5 笔记本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有人要不

网友:
只要是耐压和电流满足条件就可以,,,,,,,,,,,,

网友A:
火影是哪个品牌旗下的

网友:
火影就是个 品牌  一般吧  做游戏本的

网友:
改的位置不是太合适,散热要处理好-----不然不耐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影是哪个品牌旗下的

应该跟神州啊  清华同方才不多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这种机器我感觉就是个坑  .只考虑性能多强大 根本就没有考虑稳定性 . 用不了多久的 .感觉.

网友:
恩,希望半年后的水平能和师哥一样

网友:
水平是高,发贴的水平不够浅显易懂。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很好找的吧,一般的板子上都有

网友:
这种三极管料板应该很多吧

网友:
都是这里烧焦了,能否给个原图,或者图纸啥的

网友(2019-07-29):
厉害厉害.虚心学习了,大神思路清析,招招绝招,有招拆招,还没修过这款机

网友:
这品牌的机器还是第一次看见。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2019-09-01):
这芯片很恶心,容易坏,还贼贵啊。这样弄起来内充电不

网友:
这样散热不行,充电时那个OZ芯片很烫的。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到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