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81IL行业版 插USB死机

楼主(2018-10-17):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特殊主板,MS-H81IL行业版 说是插USB死机,在PE下面GHOST系统都是好的,等待恢复系统快装完成的时候就死机了!根据之前的经验一般都是USB电压不稳定的原因,插USB设备测量电压军均很稳定,还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也会造成死机的,至于25M晶振一般也不用考虑,再者还有就是桥的问题就不用管它了,因为现在主板不贵没有人会换的!同时呢,我也去官网把最新的BIOS也刷了,还是没有找到故障,陷入沉思了,一看表不早了,准备休息了,突然想到我再厂里修笔记本的时候也到过进系统死机的大概思路,笔记本进系统的时候有独立显卡的要启动独显了,没有显卡的就用CPU内部的显卡,这个台式机就是没有独显,想到了,想到了,换个CPU,不多说里面拆机找个U上去,果然我言中,就是U的问题!总结:这个机器不一定就是插USB死机,其实是进系统死机特别把这个经验分享给维友们以后遇到多个思路,顺便把他的BIOS读取了分享!有图有真相!!!

网友:
是不是插USB死机,只要开机后不要插USB就行了,,所以之前这个疑惑很好排出

网友:
共同进步,维修行业都是点滴积累,我恨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APU板子安装系统到快完成时,正是启动显卡最佳显示性能的阶段死机,我首先考虑APU 集显不良-----可能楼主被客户所谓的插USB时死机误导了吧 呵呵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主板BIOS爱坏,以前的主板桥爱坏。

网友A:
楼主好技术,不错过最后的希望,敢想敢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不错过最后的希望,敢想敢干。

这几年修主板不是很挣钱了,有时候修机器就是找感觉而已!

网友:
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真的好厉害!我只会处理简单的主板问题!

网友:
一开始我看糊涂了,“恢复系统快装完成的时候死机了”这和USB啥关系啊,最后楼主说进系统死机才明白。开始那句话就可以理解成”系统做好了,但进不了桌面”。呵呵

网友:
我真是醉了,就前几天我也有一块这样问题的主板,我直接丢给回收坏板子的人了,早看见你这个贴子,说不好我也修好了,气死我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以为是USB烧了,直接换板,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给我这个小白思路了,虽然死机的情况我没遇到过,但是都是难弄的问题,死机的思路这么多,原来换CPU是和集显死机有关系的,也就是CPU内的集显模块除了问题

网友(2019-03-24):
CPU坏的话那就麻烦大了哦!   客户说是USB坏...现在检查是CPU导致的,,,很难解释啊!

网友:
i3-4160这CPU很多问题
碰到三种问题
第一是 跟华硕1050TI的单风扇显卡不兼容
第二是 开机有跑马但是就是不亮 换3260就能量 主板换i5四代也能亮
第三是 跟系统WIN10家庭版不兼容

网友:
经验很重要,有各种想不到的问题和现象!

网友:
确实是经验很重要,一般CPU都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