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开机到屏锁阶段.刷机抱4013

楼主(2018-10-17):
苹果小6开机正常,有屏幕锁,于是刷机,两大软件都用了,爱思19%卡着不动,矮屯丝刷机两次,报错4013,懵逼了,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
估计刷机方法不对吧 或者机子摔过修过 多试几次 不行拿维修店检查一下

网友:
先排除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