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能联机不能进入恢复模式

楼主(2018-10-18):
求助,爱思助手刷机,提示进入恢复模式失败。用it 一直提示等待iphon中,求大佬指点思路吧

网友A:
按键都灵敏吗?要是按键不灵是进不去的

网友B:
CPU爆了 无限等待。

网友C:
是不是吹什么芯片把CPU上层吹爆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都灵敏吗?要是按键不灵是进不去的

都灵敏,报错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爆了 无限等待。

Gpu  0.9v短路。用万能表。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吹什么芯片把CPU上层吹爆锡了吧?

没有。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E:
报错9,逻辑码片到Cpu的AR31脚断线

网友F:
一直等待应该报4005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等待应该报4005

爱思助手报-1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错9,逻辑码片到Cpu的AR31脚断线

码片阻值400多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吹什么芯片把CPU上层吹爆锡了吧?

应该没有吧

网友:
上盖不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pu  0.9v短路。用万能表。正常吗

测gpu的话 他只有几十欧 万用表不是很牛逼的话测出来的就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gpu的话 他只有几十欧 万用表不是很牛逼的话测出来的就是短路

噢这样啊。感谢普及

网友:
谢谢,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