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后置USB口全无反应

楼主(2018-10-18):
GA-H81M-S1后置USB口全无反应

测USB供电5V正常,

测USB数据总线对地阻值556欧,正常,没短路没开路。

更换ESD6,故障依旧。

查南桥USB的工作条件:

测量N-USBOC_R电压为0V

测量N-USBOC_F电压为3.23V

N-USBOC_R是5VDUAL经UR3和UR4分压应该得到的3.23V,    而0V明显不正常

测量UR3    阻值偏小=2.2欧,  电压被拉低

如下图,更换UR3,   15K电阻开机,OK

键盘指示灯亮了。

以下是点位图电路图下载:

网友:
电阻计算器用的到位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你的点位图,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直接换主板!!!

网友A:
给我可能直接到桥去了  看来还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可能直接到桥去了  看来还要学习了

哈哈哈,它本来也是直接到桥的,换板呗(香港师傅)

网友B:
显示器 好可怜 哈哈  我都是用笔记本的屏幕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 好可怜 哈哈  我都是用笔记本的屏幕改的

人人只看我这显示器,明天换一个好的,换一个绝对好的…………"少一条线的"。气死你们。哈哈……

网友C:
请问师傅:UR3阻值小了应该分压点电压升高才对啊?“”测量UR3    阻值偏小=2.2欧,  电压被拉低“”

网友(点评):
就是!UR3阻值变小,怎会“电压被拉低”?这不是开玩笑么?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电路计算器用的到位,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N-USBOC_R电压,N-USBOC_F电压,两个电压都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师傅:UR3阻值小了应该分压点电压升高才对啊?“”测量UR3    阻值偏小=2.2欧,  电压被拉低“”

是的,联系上下文,楼主这是把 UR4 换成了 15K

网友(点评):
联系上下文,应该是UR4(15K)阻值变为2.2欧,将电压拉低了!

网友:
UR3    阻值偏小=2.2欧,,电压不会是被拉低,应当是拉高,应当是5V呀,,,,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都是灰尘多而腐蚀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 好可怜 哈哈  我都是用笔记本的屏幕改的

不会呀,你看看这个贴子,刚上传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6129-1-1.html

再数一数,看一下多少条,告诉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师傅:UR3阻值小了应该分压点电压升高才对啊?“”测量UR3    阻值偏小=2.2欧,  电压被拉低“”

请用电阻分压公式算一下,好吗?

网友:
就是OC#保护的电压不正常,遇到过好多个,都是后置USB那个OC#电阻腐蚀,一般都是焊盘腐蚀坏,我就把前置的USB的OC#3.3v电压和这个电压用线连起来,然后前后就一样了

网友:
这种故障修到的不多,通常usb用不了的,大多是无供电,数据线短路或开路的

网友:
分压计算的结果,顺手把电路图也给贴上,一目了然啦

网友D:
这个没有图纸基本上修补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图纸基本上修补好了啊...................................

确实是的。这种问题我修了好多,每块主板,布局都不一定,没图纸真找不到。有一些主板做在CPU   12V四针插座旁边,有一些做在PCI最下边,有一些做在桥的旁边。各式各样的都有。不好找。

网友:
b75就经常有修到。分压电阻问题。B75的不能用。关机还变重启

网友:
这个图就是自己需要的,我的就是反复重启,我要看看问题

网友:
usb 还没有修过呢,在这里学习了,下次遇到心里就有点点数了。。

网友:
又是技嘉主板的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
分压电阻导致的USB后置接口不能用 比较经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以前不是很相信电阻会变小的,后来发现真有电阻阻值变小的,楼主这个应该是ur4变小吧,不是ur3